求助一下各位大神,这个mos管是

楼主(2020-10-15):
求助一下各位大神,这个mos管是不是P沟通AO3413,丝印是26D33

网友:
是p沟道,工作原理好像是S极大于G极0.3V或0.7V以上就可以导通。

网友:
G小于S 4.5V导通

网友:
以我的水平只能告诉你,这是一个P管

网友:
我也从来分不清NP沟道。

把mos管里面那个箭头,颠倒一下。
黄颜色箭头,箭头方向1→0
1代表高电平,0代表低电平
G极在箭头0端。
这是个G极 0电平导通的管子。

网友:
这个你看那个剪头朝外就是p勾到

网友:
G极低电平导通,S极必须大于G极4.5V以上才彻底导通,一般情况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