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ASUS K43SD不触发 HP DA0R63MB6F1 开机掉电

楼主(2020-10-15):
机器一:华硕K43SD
之前修过,之前的故障是开机电流1.2屏不亮,刷BIOS后解决。用了一段时间又开不了机,按开机没反应。
接电,待机0.003A,测测量发现P_+3VA_EN_10电压为0V,于是测量旁边的电阻,另一端+5VA电压5V正常,后端不短路,直接更换电阻,电流上升直至亮机

机器二

HP DA0R63MB6F1 (二修)

现象:开机电流0.007左右掉电(待机0.01)测量发现除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外,其余电压都正常了,检测发现+3VPCU电压3V正常,经过R774后变为0V 最后发现R775 R774脚位发黑,更换后触发依然又掉电,确认焊好后再次检查发现 r300 r305居然焊错了  修正后开机成功亮机

(这个惠普R774 R775应该是通病 )

网友:
这个点位图广达华硕通用,叫什么名字,没用过啊

网友:
学习了 谢同楼主好心人

网友A:
我想知道,两个问题不一样你这次还怎么收费

网友:
小白一枚,前来向楼主学习了

网友:
第二台机器HP有好几个通病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知道,两个问题不一样你这次还怎么收费

小问题,收点手工费

网友B:
大哥,如果电阻一端3v另一边没电而且没短路,电阻阻值又正常怎么办

LFG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如果电阻一端3v另一边没电而且没短路,电阻阻值又正常怎么办

重新焊 或者查图纸,有的电路可能其他地方拉低或者关闭

网友:
R63通病   大短就是内存槽下面的公共点电容      触发掉电有温控或者缺电压

网友:
P_+3VA_EN_10  开启信号没有导致无法开机

网友:
二修机,难搞

网友:
小伙子修的可以

网友:
有图纸就是好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