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10 维修一例

楼主(2020-10-15):
此机开始哪里电流0.7 不亮 。刷了bios能亮 ,进不了系统 ,看bios是uefi模式 改成legcay,重启就不亮了  ,还以为是bios问题 论坛下了多个都是一样。。后来在淘宝买了一个bios  还是同样故障。。断定不是bios问题。。加焊桥 还是涛声依旧 ,,那就重装系统吧。。用uefi装完进系统,过完滚动条就黑屏 ,死机,判断可能是显卡驱动或者本身出了问题。(验证了不是驱动问题)。于是在bios里面吧独显禁用 ,,然后进系统就正常 。。,加焊显卡一样不行。。直接把显卡供电断了 。。跟客户说明情况,算是完工了 ,换显卡太麻烦 ,,就不想折腾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确实显卡出问题的情况多,戴尔联想和 东芝的 都遇过,只有东芝是刷bios解决,其他的都是修显卡好的

网友:
你个楼主太懒了吧?亮机图都不发,还发什么帖子,小心扣分呢

网友:
楼主有点偷懒哦!虽然是能用但是还是没有能解决啊?

网友:
小伙子修的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