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戴尔XPS 13 9343 板号LA-B441P 1.0 开机大短

楼主(2020-10-15):
接一台戴尔笔记本板号13 9343板号LA-B441P  REV  1.0  开机大短。经测量发现PL201上面的电容坏,拆掉通电发现无待机电流,测量发现+DC_IN经过PQ201到PU200充电芯片BQ24777,测量BQ24777的28脚19V 5脚3.3V 6脚3.3V 24脚5.6V  基本电压符合,怀疑是否芯片损坏,找芯片更换,测试还是一样,记得以前修过的机器大短的,往往还会附带着隔离管损坏,于是去测试隔离管PQ201,发现控制角电压与输入电压一样,这才发现问题,拆掉隔离管测量短路,更换之后OK

网友A:
运气好哈哈,元件坏得少,其它电路没坏哈哈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运气好哈哈,元件坏得少,其它电路没坏哈哈。。。

这种主供电大短的,最近这一年发现除了电容差不多隔离管坏的很多,只是这种隔离管见到的少,才误判是充电芯片

网友:
大短应该好修,不要烧CPU一般都好办,发觉现在好多零件IC质量没有以前好特别容易坏

网友:
这种隔离保护管,是P 沟道人管子,用的比较少

网友:
通电大短路有好多是电容引起的,前面的保护隔离管基本上都通了,如果不是单独量的话主供电不接地的

网友:
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,学习了!

网友:
经验很重要

网友:
学习了,来平台天天有收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