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关于E470不定时掉电看视频掉电问题维修

楼主(2020-10-15):
接到一台E470独显看视频1分钟掉电不看视频不定时掉电,刷过BIOS故障一样,主板公共点电感烫手,显卡供电电感烫手,先是怀疑显卡,去掉显卡供电能开机但是一直报电源管理报错,说明去掉显卡行不通,又不想动显卡,就去干了充电芯片BQ25700刚好手头上有,本身BQ25700烫手,拆下主板上的充电芯片,装自己的充电芯片的时候粗心了,可能因为活太多忙晕了一时大意,把充电芯片的脚位对错了1脚对主板上的8脚上了,焊上之后只是看了下芯片脚位没空焊,就直接上电了,结果一上电大电流,才发现芯片脚位焊错了,重新换个芯片上去,发现待机跳变,公共点只有0.4几V查芯片定义,测条件发现ACIN阻值位0,经查发现EC被烧坏了,其他条件都正常,在淘宝订了个EC回来之后装上,通电待机什么都正常,按开关之后开机正常显示,进系统测试发现掉电也不掉了,因祸得福,测试了几天都没在出现问题,所以此台机器不定时掉电是EC导致的,特此发个帖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!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值得借鉴

网友:
因祸得福啊,也太巧了

网友:
歪打正着!不错

网友A(2020-12-09):
EC 换的是剪板的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EC 换的是剪板的吗

嗯,EC买的剪板的

网友(2021-01-31):
遇到一样的我的也是不定时掉电    但是你的掉电之后再次开机正常吗   我的掉电后再次开机开机灯亮已经触发了但是电流只跳到0.02   然后放电才能正常开机 我怎么感觉这么像桥的问题呢   这是E470  我记得E450E430什么的都容易出这问题放电就开机就是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