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本人不懂维修,爱捣鼓!有懂的帮忙测测,谢谢

楼主(2020-10-15):
拆了WIFI芯片左边不对地了!是芯片坏了?还是双工滤波器本身就这种原理?求理解

网友A:
天线中间对地,有很多都是正常的呀

网友:
月饼大师都出马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说法

网友:
不是对地,是阻抗很小!!天线原理。

网友(点评):
通过电感接地

网友:
赞成月饼老师,我也试过的,阻值很低的,你可以找个好的网卡试一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天线中间对地,有很多都是正常的呀

因为不太懂,天线中间一边对地,一边又不对地,以为坏了芯片,学习了....谢谢老

网友:
关键是什么故障?

网友:
短路有可能是正常的

网友:
原来是什么问题啊!

网友B:
故障是主板不开机!有升压!电压都正常,没地方可查了,觉得这个东西对地了,不懂想问一下,我是业余爱好的

网友:
瞎搞啊,先搞清楚原理

网友C:
没升压测天线干嘛呢?换芯片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升压测天线干嘛呢?换芯片呀!

有升压呀!!就是这天线对地为零,好奇问问,装回去就好了,就当练练手呗

网友:
有很多的天线中间脚会有一个电感对地,用万用表量对地短路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故障是主板不开机!有升压!电压都正常,没地方可查了,觉得这个东西对地了,不懂想问一下,我是业余爱好的

上次我也这样搞过了,以为坏了的,原来是这样的

网友:
A1534 基本CPU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