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智能电视]
飞利浦电视当监控显示器用,画面鬼脸

楼主(2020-10-15):
飞利浦电视当监控显示器用,长期开机,然后鬼脸,亮度调到最大,鬼脸不明显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这个一般是屏线接触不良,拆出来清理下屏线!

网友A:
排除法来判断呀,,如果电视没有问题,就查摄像头,,如果电视有问题那应当先查屏线和屏的问题,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排除法来判断呀,,如果电视没有问题,就查摄像头,,如果电视有问题那应当先查屏线和屏的问题,,

电视还在凑合用,我把电视剧亮度调到最亮,就看不到那些绿色的,通过这个能判断主要是什么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视还在凑合用,我把电视剧亮度调到最亮,就看不到那些绿色的,通过这个能判断主要是什么问题吗

那就是电视本身有问题了,。。

网友:
电视本身问题,屏线可能性大些。

网友:
这个是屏线不良,用橡皮即可解决!

网友:
屏线引起的鬼脸可能性是有,但维修当中遇到较多的是伽马电路出问题了。

网友:
屏线     屏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