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bel 电源 无待机5Vsb 维修①TNY267p芯片工作原理

楼主(2020-10-15):
ACbel 电源,型号

坏的元件,TNY267P
蓝色的那颗大电阻,脱皮。
黄紫金金银 5色环,比较怪异
百度搜了一下,按4色环对待。

是4.7欧姆的电阻,后来发现这玩意就是打酱油的。
充当保险用的。在电路里面,不起任何作用。

淘宝买的TNY267。
5颗。1.7元一颗。天价玩意。

在尖峰脉冲吸收回路,发现一颗这玩意。
让我跪地不起。颠覆认知。

正反测,都是断开的。还以为是烧断了。
后来发现,这是正常的。
这玩意不是一个简单的肖特基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搜索TNY267P资料,发现一篇老文章,极其经典

打印出来,念了2遍,基本搞清楚工作原理。
现在全文贴出

这种电子版,看着很别扭。
图和文字,离得很远。
我把它剪切开,贴到电路图周围,
把其它搜到的资料,也补充进去。
重新整理一下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内置一个mos管,一个频率振荡器,132khz。
5.8V稳压器,
6.3V电压钳位电路,框图中,用了一个6.3V稳压管简化替代。

使能输入监测电路:指的是第4脚
使能:指的是对mos管的控制
并不是芯片工作的开启。
(300V直流加到第5脚,芯片就自动启动工作了)
输入监测:指的是对市电的监测。
市电电压低时,整流所得也小于300V,通过大电阻降压后
加到第4脚,判断市电低,执行保护动作,,mos不工作。
内部框图,EN脚进去后,经过了反复的与非计算的。比较复杂
MOS管的G极。前面有个与门(乘积门),有3个条件得同时满足。
自动重启计数:这个我不懂,不知道是啥玩意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先写到这里。
有时间再补。
总之,这个待机电路,我要把它搞个大概清楚。

网友A:
T2D43不是二极管 什么原理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T2D43不是二极管 什么原理?

里面有2个管子,一个肖特基,一个瞬态稳压管,头抵着头安装的。正反都测不通。肖特基用于尖峰吸收的续流,稳压管会被反向尖峰脉冲短暂击穿,用来消耗反向脉冲能量。

网友C:
康舒的电源,那最后一环是白色,不可能是银色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康舒的电源,那最后一环是白色,不可能是银色。

又看了一下,还真是白的。

网友:
一个快恢复,一个瞬态抑制。别动不动就提肖特基。

网友:
绿色那个怎么感觉是电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里面有2个管子,一个肖特基,一个瞬态稳压管,头抵着头安装的。正反都测不通。肖特基用于尖峰吸收的续流 ...

哦 谢谢你的经验回答 今后注意一下

网友:
保险电阻肯定有作用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康舒的电源,那最后一环是白色,不可能是银色。

那最后一环是白色,不是银色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