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deapad 320-14ikb掉电

楼主(2020-10-15):
接这款机由来已久的放一边没时间修差不多一个月时间,今天闲来搞它,进入正题,联想ideapad 320-14ikb开机键带灯闪烁几下就灭风扇转停,拆了主板下来上电量20V,5V,3.3V都有,就是有几处电路量1.2V不稳定0.9V~1.2V不断跳变,可能是EC电路或者其它,主板本身集成了内存还有一个内存扩展槽,机主自行升级了内存的,原本没测试过除内存外,后面总找出问题竟然是它---客户的外置内存,唉,还好没折磨这块主板!!

网友:
学习一下,这个好

网友:
这种问题有点难找哦

网友:
当时就的怀疑内存,。可以都说是升级内存的导致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要查一个月,我小小白都可以

网友:
仔细的看了一下,是内存导致的,看第一遍没看明白

网友:
也不错嘛,没走冤枉路

网友:
一般修类似的问题都还是要把外置内存取掉试试的

网友:
恭喜楼主成功修复,学习了!

网友:
有时候是把问题想复杂了

网友:
学习了 今后留意

网友:
估计又是某宝购买的山寨内存惹的祸。

网友:
一般内存拆了,减少故障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