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不开机]
苹果6SP无限重启

楼主(2020-10-16):
先上图

打开机器一看不知道是二修还是三修

发现主板的CPU 已经被上家干过,心里凉了半截

抱着修修看的状态,无限重启先排除外配,把所有外配都拿掉还是无限重启,一亮白苹果就灭屏重启,既能不是外配原因,那肯定和芯片有关联,先易后难,usb  和WIFI都会导致重启 ,发现上家搞过usb,那应该不会是usb的问题,看下WIFI上家没动过,那就先干下来看看

拆下WIFI发现不重启了,说明问题出在WIFI上

此机修的地方太多,CPU usb,硬盘之类全部都干过,估计上家还是花了蛮多时间在这个机子上,庆幸的是上家没把CPU干挂

网友A:
这个上家去CPU  为什么就不知道干下WIFI呢

网友B:
不一定是wifi问题 有些做过CPU用一段时间就不开机 当你取下wifi主板受热又自己好了 可以开机了也不出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上家去CPU  为什么就不知道干下WIFI呢

捡了一个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一定是wifi问题 有些做过CPU用一段时间就不开机 当你取下wifi主板受热又自己好了 可以开机了也不出奇

也许是吧但是已经试用了几天还没重启,刚取下来WIFI芯片时也会重启,后来把板底托干净就没有重启过,怀疑是不是WIFI哪个焊点连一起导致重启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上家去CPU  为什么就不知道干下WIFI呢

可能是他没想到问题出在WIFI上,然后一上来就搞一通

网友:
哟老哥这都有口诀了,不错不错,看来飞升指日可待啊。

网友:
小伙子修的可以

网友:
果然是出至迅维!不是上来就三板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