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BIOS]
求海尔简爱7g-3支持三代酷睿cpu的bios 我的bios是海尔简爱7G-3 R0131HD BIOS

楼主(2020-10-16):
有没有人会魔改bios支持三代酷睿cpu:keai:

网友:
主板是hm65m 主板 这个主板只支持二代酷睿cpu 三代酷睿cpu听说要魔改bios才可以 有没有大神会魔改

网友A:
我的bios芯片为W25Q32BVsig 4M闪存flash芯片 刷写bios时显示的是W25Q32BV

网友(2021-04-17):
有没有DOS刷AMI bios教程?我用技嘉的三代机型amidedos 刷机批处理文件,刷工控hm65 G3021 v4.01主板备份BIOS后不能启动了。贴上flash.bat内容,没有特别的地方,感觉应该通用。
@echo off

cls
@echo WARNING!!
@echo DO NOT turn off the system power,
@echo if the BIOS update process has not been finished yet.
@echo Press any key to start BIOS update process.
pause > null

if "%1"=="" goto error1
if not exist %1 goto error2

amidedos /dms

fpt -f %1
fpt -verify %1
if ERRORLEVEL 3 goto error3
if ERRORLEVEL 2 goto error3
if ERRORLEVEL 1 goto error3

echo Check ok and restart system ...

fpt -greset

:error1
echo Please input BIOS_File_Name !
echo ex:flash.bat BIOS.rom
goto ends

:error2
echo BIOS File %1 can not be found !
goto ends

:error3
echo Flash verify error, please not restart and re-flash BIOS !!
goto ends

:ends
if exist null del null
echo.

网友(2022-01-04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bios芯片为W25Q32BVsig 4M闪存flash芯片 刷写bios时显示的是W25Q32BV

你的BIOS太老

网友:
最新的版本分享下

网友:
之前你加了我QQ,然后把我删了,生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