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Z97主板进不去系统

楼主(2020-10-16):
七彩虹的Z97主板无伤无掉件,可以正常开机跑码进bios,但是无论怎么都进不去系统。大佬们这是什么故障引起的

网友A:
把主板电池拿下,等五分钟再装上电池,应该是BIOS乱了,否则就是系统问题,或是引导程序损坏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主板电池拿下,等五分钟再装上电池,应该是BIOS乱了,否则就是系统问题,或是引导程序损坏,

重新安装的系统,也复位了,还是不行

网友:
明显是不会装系统

网友:
U有没换过?

网友:
重装系统试试,不行就刷BIOS或者安装版系统

网友:
那看看BIOS里的启动项目看看有没有识别到硬盘,是否设置为等一启动,如再不行,主板涮最新的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