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hp1136开机灯全亮。

楼主(2020-10-16):
hp1136开机面板灯全亮。插上主板就打印黑块。不插主板正常,换了不打印的主板还是一样。不知道啥问题了。拔掉主板接口排线正常。

网友A:
没看懂,什么不插主板我正常了?,不插主板能打印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看懂,什么不插主板我正常了?,不插主板能打印,,

机器自检可以不通过主板打印的

网友:
没看懂,什么

网友:
不好意思哈,描述不清楚。
1,机器拔掉主板。打印自检页正常,
2机器装上主板。然后打印全黑。
3面板灯全亮。usb能联机。刷了固件没用。
4最后求大师们帮助一下看啥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