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127-1 供电,复位全都正常,但点不亮通病

楼主(2020-10-16):
12127-1 供电,复位全都正常,但死活点不亮,很明显南桥温度比正常高一点,加焊PCH不行,一定要换,换了南桥之后,南桥边上刚好有两个洞,可以拆一个南桥的散热片加上去,不然很容易返修
我觉得南桥边上的两个洞是为南桥加散热片设计 的,但商家没有加,导致热坏了南桥
通病
点不亮

网友:
有装散热会好一点,,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主板好多都是BIOS问题或者桥

网友:
现在的板子好多都不装散热器了,厂家太狠了。价格折腾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