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H61H2-AM3 V1.0有待机不触发 ,通病

楼主(2020-10-16):
宏基H61H2-AM3 V1.0有待机不触发 ,通电瞬间风扇转一下,通病.R410短路就好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好久没修台式机主板了

网友A:
直接把三g管去掉可以吗还是这个电阻坏了

网友:
电阻原来没有,补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哦 不是掉 ? 原来就没有?

网友:
R410短路,就是不用那个管子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把三g管去掉可以吗还是这个电阻坏了

短路r410应该就是相当于不要这个管子了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,这确实是通病

网友:
3v待机么?这个我修过,背面spd内存供电容易烧断线

网友:
中国人寿好显眼

网友:
通病应是积累的过程,一块主板不能说这个点是通病

网友:
应该就是跳过了这个电路,直接3.3

网友:
谢谢分享!!!!!!!!!多多努力

网友:
又学会一个通病

网友:
楼主技术可以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