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V370加电不开机,用人体感应触发开机

楼主(2020-10-16):
今天 接到同行送过来的联想V370,加电不开机,待机电流正常。三下两除二把机器拆了。裸板照样不触发。在接送电流的情况下,无意间触摸到主板桥芯片,上电触发。经过反复实验,只要主板上电,人体任何部位靠近HM65桥芯片,不用接触芯片。
主板就可以正常 触发,触发后显示正常。作了十几年的笔记本维修,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大家没有遇到过,有何高招?

网友:
台式机见过这种情况....好像是RCT不良。

网友:
BGA伺候,先焊桥再说

网友:
rtc吧! 不行加焊一下。哈哈。

网友:
小白一枚,前来向楼主学习了

网友A:
问题已经找到。桥芯片旁边的晶振芯片问题。更换后OK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问题已经找到。桥芯片旁边的晶振芯片问题。更换后OK

这种晶振坏的少吧,应该是他旁边的电容漏电,拆晶振时同时电容被加热暂时好了,返修的可能大

网友:
以前修到过,这都发现,技术不错

网友:
台式机我也遇到过,后查也是晶振问题。

网友:
这种晶振坏的挺多的

网友:
这种晶振坏的也遇到过!

网友:
还是换晶振一套比较稳妥

网友:
十几年的老司机  翻车现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晶振坏的少吧,应该是他旁边的电容漏电,拆晶振时同时电容被加热暂时好了,返修的可能大

修好拷机两天了,目前一切正常。先叫客户拿 回去试试。

网友:
这故障,真涨知识啊。。。。估计lz武功高强内力深厚促使体内激发了电流使电脑触发的。

网友:
小伙子修的可以

网友:
小白没见过这种故障 学习了

网友:
这种故障首先要考虑晶振问题

网友:
胆大心细,修机高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