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 A1708 风扇狂转 电脑反应慢 卡顿

楼主(2020-10-16):
苹果系统能装 大概装了6小时 进去也反应慢  WIN0也能装 进去也反应慢  卡
触摸板 键盘 反正外接能拆都拆了  也一样  硬盘扫描过  没有问题  无进水  BIOS刷过 风扇狂转 摸散热管正常  有没有朋友遇到
如果那位指导解决 可 有偿服务  可询价

补充内容 (2020-11-21 10:27):
忙了 忘了回复    更换键盘OK   虽然键盘都正常 反正换了键盘就好了。同行下次有遇到试一下

网友:
有没有大虾 给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主板软故障,风扇失速、

主要  要怎么修  查温控还?

网友B:
拆了外设肯定狂转啊,老哥,维修思路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拆了外设肯定狂转啊,老哥,维修思路不对

风扇插在键盘上面  键盘上面有电路  进系统测键盘都好好的  以前1466有遇到键盘  和键盘排线  引起的狂转

网友C(2020-11-21):
忙了 忘了回复    更换键盘OK   虽然键盘都正常 反正换了键盘就好了。同行下次有遇到试一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忙了 忘了回复    更换键盘OK   虽然键盘都正常 反正换了键盘就好了。同行下次有遇到试一下

今天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 我去订个键盘试试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今天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  我去订个键盘试试。。

这款键盘不好换  先报好价格    把屏总成拆下来  不要偷懒   不然有你哭的时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款键盘不好换  先报好价格    把屏总成拆下来  不要偷懒   不然有你哭的时候

好的 谢谢提醒 键盘明天到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