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帮看下这种重启代码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20-10-16):
max看了一下没找到这个代码是啥意思,有知道的请指点。
"panicString" : "panic(cpu 2 caller 0xfffffff0223edd3c): userspace watchdog timeout: no successful checkins from com.apple.thermalmonitord in 180 seconds\nservice returned not alive with context : is_alive_func returned unhealthy : current 7fffffffffffc, mask 37ffffffffdff, expected 37ffffffffdff.  SD: 0 Missing sensor(s): TG0B TG1B \nservice: com.apple.backboardd,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(270 seconds ago): 28, last successful checkin: 0 seconds ago\nservice: com.apple.mediaserverd, total successful checkins since wake (270 seconds ago): 28, last successful checkin: 0 seconds ago\nservice:

网友A:
电池尾插震动  尾插几率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尾插震动  尾插几率大

从哪看得奥。

网友:
热传感电路喽

网友:
?确定吗。热传感器。每次自动重启后就提示无法验证电池但电池是没换过的。然后关机再开机就又全正常了。太奇葩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