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ad air反复重启,home 键失灵

楼主(2020-10-16):
昨天自行拆装外屏导致进系统后就反复重启,home键也用不了,电量显示忽高忽低。请问大师傅这是怎么回事?自己能不能处理呀

网友A:
亲  不是专业维修师傅   最好别动哦 容易赔钱  花钱请专业师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亲  不是专业维修师傅   最好别动哦 容易赔钱  花钱请专业师傅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亲  不是专业维修师傅   最好别动哦 容易赔钱  花钱请专业师傅吧

你是来混经验的吧

网友:
电池无数据 一般是电池没安紧

网友:
这是电池无数据呀,基本操作,楼主没修过板吧。

网友:
术业有专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