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480 不触发非通病 另类维修

楼主(2020-10-16):
接到n480机器客户说不开机  ,我用维修电源测试下为不触发. 按novo键可以开机显示,首先查ec工作条件 lid  3.3v正常 此机待机无3 5v 触发才有里lid  .再查发现acin 0.05 v不正常  追查 是由充放电芯片9脚发出 ,先更换芯片看看 ,换完还是一样 .最后发现r5514  阻值不正常 应该是10欧 换之 测试ok
总结:联想机器按开机不触发 按novo 能触发一般是休眠问题但这问题比较少见 ,给同行借鉴吧 .

网友:
1脚 VAC 问题

网友:
新人研究新人研究新人研究新人研究新人研究

网友:
原来是这个问题啊

网友:
1脚 VAC 问题,,,,,,,,,,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找了半天也没看见551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