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DR4打值卡和灯座比较,哪个更好用点

楼主(2020-10-16):
在维修当中我们会经常遇到不过内存,我做的是工厂的维修,会遇到这样的情况,灯座的灯全亮sclk,sdata,rest,spd,供电也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不过内存,这样存在两个问提,1、是信号与信号间短路造成2、是cpu到内存之间阻抗变小造成。第一种解决方法是表打到二极管档,此时CPU不用安装,用黑表笔对地,红表笔划内存引脚,发现划到哪个引脚灯座上亮两个灯,说明就是这里短路。第二种解决方法是打值卡打信号引脚,用红表笔对地去打阻值,阻抗变大或变小都是有可能有问题的,所以我是觉的个有个的优点,对于维修方便度来说

网友A:
DDR4打值卡淘宝买不到,只有带灯的卖。

网友:
DDR4打值卡淘宝买不到,只有带灯的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DDR4打值卡淘宝买不到,只有带灯的卖。

是的,让朋友定做的

网友:
内存打值卡用的不多吧

网友:
打值卡4代没有卖的

网友:
你这个不带灯的出售不

网友:
多少年不用这玩意了,感觉现在变成3板斧了

网友:
可以给你整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