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华硕G41按电源开关键秒保

楼主(2020-10-16):
求助!华硕G41按电源开关键秒保护,拔掉cpu供电线,按开机键,不再保护,cpu风扇旋转,主板通电,拔掉电源线,查得cpu供电12v对地短路,查cpu供电mos管上管短路,逐一拆下上管,拆到第二个不短路了,测量主板坏上管脚位三脚对地阻值正常,在另外一个华硕料板上找一个好的mod管换上,测12v供电不短路了,通电按开机,还是保护,拔cpu12v供电开机主板能通电,现在求维修思路,谢谢各位!

网友:
怀疑cpu损坏,已换过好的cpu测试过,一样还是保护

网友:
cpu还有检测电路

网友:
G41的不值得浪费这个时间,有这个时间咸鱼的货都到了

网友:
维修技术锻炼思路是一种乐趣

网友:
还是有短路保护吧

网友:
修好了么?最后怎么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