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LA-9984P亮机10秒掉电

楼主(2020-10-16):
此机可以亮机,过LOG后几秒掉电,掉电后可以再次触发,风扇转的正常,重新刷了BIOS情况一样,拨掉内存也是十秒掉电,这机子有人遇到 一样问题了吗?温控好像在IO里面,是不是IO坏了呢?

补充:加焊一体CPU搞定

网友A:
有怀疑就干他。不行再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怀疑就干他。不行再说。

搞定了,加焊CPU搞定

网友:
拔掉内存还是掉电,各电压正常,基本可以按不跑码维修了,我一般都认为U坏就没办法搞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