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f-g6-mx无cpu供电维修一例

楼主(2020-10-16):
不讲思路 只讲案例 好用给个好评,不好用勿喷。望采纳

网友A:
这个是什么型号,可以这样借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什么型号,可以这样借电?

七彩虹h61u,实测正常,重新换分压电阻也不麻烦啊,只是一个案例,重点是那两个电阻变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