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长城]
液晶显示器信号接入正常显示1秒钟后就自动黑屏了

楼主(2020-10-16):
      我使用了近20年的长城L223液晶显示器双接口,DVI信号口接入正常显示,VGA信号口接入约正常显示1秒钟后就自动黑屏了,而DVI信号口接入后正常显示后转接VGA号口接入也正常了,如果接VGA信号口异常就需要反复拨插断通几次VGA信号接口也会正常,这故障原因在那里?看来抽空要拆开检测一下,望有维修过者介绍一下经验以免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问题应该解决了,在未拆开显示器前疑电源有问题,因所配的电源在工作时原先就十分热,换个手头上现成的12V/5A电源故障似消失了,拆开原电源发现内输出端处的两个1000uf/16V电解鼓涨,拆下测量分别为520uf和210uf换上尺相同的3300uf/16V电解…

网友:
解决了问题,原来是适配器问题。不过帖子最后一句:“介绍一下经验以免少走弯路。”是否表达有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