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发ThinkCentre M810Z 16519-1M 工厂BIOS

楼主(2020-10-16):
品牌:Lenovo
型号:ThinkCentre M810Z
板号:16519-1M
工厂BIOS,TB购买,亲测好用。

网友A(2021-03-02):
你这权限这样高,是不让我们下呀。有意义吗?

网友A:
你的这BIOS权限不要搞那样高,要不然好多人都下不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权限这样高,是不让我们下呀。有意义吗?

存在就有意义,下不了的自行购买。我自己花钱买的,我还是首发,设置个权限过分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的这BIOS权限不要搞那样高,要不然好多人都下不了

想不劳而获,还埋怨着埋怨那,自己努力升等级去吧。

网友B(2021-09-27):
我的机器是需要清CMOS电池可以开机   桥换了,BIOS刷了。都不行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机器是需要清CMOS电池可以开机   桥换了,BIOS刷了。都不行

那就查查RTC_RST电路啊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就查查RTC_RST电路啊!

都查了,没问题。不开机的时候是上电瞬间就掉下来

网友D(2022-05-05):
引用 网友B:
都查了,没问题。不开机的时候是上电瞬间就掉下来

我的也是BIOS  南桥都换了   那位图纸   分析下 有偿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的也是BIOS  南桥都换了   那位图纸   分析下 有偿,,

你好,你的机器修好了吗,我的问题一样,只刷了一个BIOS,结果是一样的

网友:
不是BIOS  也不是南桥   电压问题

网友(2022-08-16):
不是首顶贴,也要谢谢

网友E:
一点门槛都没有那BIOS不就烂大街了,220的权限又不高

网友(2022-10-22):
这个型号就没有哪位修好的吗?分享下 每次开机都要放电才显示。

网友(2023-02-23):
有维修好的没,指点一下

网友:
cmos放电就可以开机,不开机的时候,开机瞬间掉电。是主板供电的问题。

网友F(2023-12-19):
能管用吗,有ok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能管用吗,有ok的吗?

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啊?这个机器很少有BIOS坏的。一般都是南桥或者供电的问题。

网友(2024-05-20):
引用 网友E:
一点门槛都没有那BIOS不就烂大街了,220的权限又不高

自己能下便不觉得高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