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ss150 固态 三个 不认盘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

楼主(2020-10-16):
七彩虹ss150 固态 三个 不认盘   是不是有什么通病

网友:
重新开卡,刷。。。。。。找软件 开卡。。。

网友:
颗粒不稳定了,要重新开卡

网友:
开不了卡的,mlc的拆颗粒做u盘。

网友:
颗粒太垃圾,重新开卡也用不了多久

网友:
全个全是黑片,可以开卡试试

网友:
颗粒有可能坏块,

网友:
开卡试试,这个开卡成功率很高的

网友:
开卡成功了  三个全部修复 哈哈

网友:
步骤不提供一下吗?软件工具附带上来益下同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