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跑码,12v灯不亮

楼主(2020-10-16):
主板不跑码,显示————,12v灯不亮,测试有12v,主板电压均正常,时钟,复位都正常,就是诊断卡12v灯不亮,不跑码,不自检,不知道哪里问题,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

网友:
人才啊啊啊啊

网友A:
有复位不跑吗,有可能CPU电压没有,我修到过,管子被人拆掉了的,时序不对了。还是要仔细查一遍各个电压,电压出齐刷bios,再不好就丢垃圾桶

网友:
现在跑码了,卡在0302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复位不跑吗,有可能CPU电压没有,我修到过,管子被人拆掉了的,时序不对了。还是要仔细查一遍各个电压, ...

现在跑码了,诊断卡,卡在030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