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B75M-D3V 通病,不定时关机,通断电,进系统掉电

楼主(2020-10-16):
技嘉B75主板通痛,主板故障为开机不定时关机,拿到手一测,表现为不断通断电重起,进系统重起。此板CP∪附近型号为k1p三脚场效管为易损件,网上一查1毛钱一个,买了20个通通换掉反正便宜。开机正常点机一小时过去都不掉电,此板修复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!!!!!!!!!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以电路形式描述一下就更好了

网友:
技嘉老毛病,感觉还是华硕华擎靠谱点

网友:
你那个只是小问题 ,还有的故障你都没有描述到

网友:
这个厉害了向楼主学习le

网友:
这电路是不是PG信号

网友:
这个是比较笨的方法

网友:
路过,看到楼主维修资料,特意看了一下,又增长见识了。

网友:
....下次要是出问题估计全板子的也要被你换了

网友:
这个管子是容易坏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,遇到了要注意一下。

网友:
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拆掉不装

网友:
技嘉的通病,EN三极管的问题,拆掉就可以了,不需要装即可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就是喜欢掉电,还不定时,好难修

网友:
技嘉的通病了拆掉不装也是可以的

网友:
应该是vrmpwrgd问题

网友:
随便找个板,拆拆都是一大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