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态技嘉H61M-DS2,触发掉电

楼主(2020-10-16):
技嘉H61M-DS2 R2.0.故障现象触发秒掉电不会自动触发。可以再次手动触发。触发瞬间测量各个电压正常,唯独没有CPU供电。拆DR465后CPU有供电产生。也就是PWM是正常了,估计没有CPUPWROK导致的。但是测量CPUPWROK和DRAMPWRGD都有电压。有点崩溃。刷个BIOS故障依旧。主板没有时钟信号,以为是晶振问题更换故障依旧。测量IE127和128脚为3V正常。测量49 50 63脚都有电压。但是63脚电压只有1.5V有时候2V。不知道是不是掉电太快导致的。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,其实这里正常。
      最崩溃的是有时候居然能点亮,亮着一下又掉电。点亮的时候IO49 63脚电压为标准3.3V,点不亮电压就有高有低。仔细测量CPU供电,触发几次有时候是有CPU供电产生的,大多数没有CPU供电。CPUPWM的工作条件查了全部正常。

      看了论坛的通病贴说拆了Q9就好了,抱着试试的态度,没有想到居然好了。问题是我触发瞬间测量VTT_EN是有电压的。估计由于微电路故障开机瞬间电压是正常的,然后瞬间又不正常了,导致没有VTT_EN电压,进而倒是没有VTT电压,进而导致没有CPU电压。
      总结:瞬间测量电压的方法不可靠,主板掉电肯定是缺电压。VTT_EN还是通病,万用表测量此故障没有用。

网友:
这么好的干货居然没有人顶

网友:
给愿意分享的顶个贴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这种掉电光用万能表真是不好找,再次谢谢分享

网友A:
深入研究一下,UP 是Q8 有问题,还是Q9有问题,拆了Q9后等于不受Q8控制了,VTT_EN 信号肯定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深入研究一下,UP 是Q8 有问题,还是Q9有问题,拆了Q9后等于不受Q8控制了,VTT_EN 信号肯定出来

Q8和Q9都是有可能的,由于不影响时序直接拆Q9即可。省钱省时间无须纠结。也许你追求完美更换Q9也会导致同样故障再次出现呢。

网友(2020-11-15):
有时候万用表是无法判断三极管的软击穿,漏电的。更换就好

网友B(2021-04-09):
我手头上也有一块,更换Q9,故障依旧,不止是Q9的问题,不过拆掉能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手头上也有一块,更换Q9,故障依旧,不止是Q9的问题,不过拆掉能用

没有人说是Q9的问题,只是叫你拆Q9即可

网友C:
谢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的顶个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分享给愿意分享的顶个贴

觉得好就加个分啦。

网友:
这款是通病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