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大家,这款铭瑄b85主板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呢?

楼主(2020-10-17):
芯片没有具体名称,只有几个简单的标识,这种标识的芯片有什么方法辨别出来具体型号么

网友A:
RT8120A芯片上已经表出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8120A芯片上已经表出来了

下面那一个芯片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