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小白求救,6s摔一下无背光。

楼主(2020-10-17):
显示触摸都OK,没有进水,就是摔一下。
有没有可能哪里虚焊了?
或者行行好截个显示座阻值图给我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板子对照。事半功倍。好找

木有其他板子,我刚才网上找显示座子阻值图,对照了一下有几个偏小,您帮我看看呗

网友:
换三件套,秒杀

网友:
请问换哪些

网友:
电感 二极管 灯控ic

网友:
加电
测量背光+,

有电压 大约3v多 = 背光芯片问题

无电压或电压过低,测量二极管+极,有电压 = 二极管坏,无电压 = 电感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