惠普 TPN-W118 不开机简单维修

楼主(2020-10-17):
先来张主板图片

1.插电流表,电流0.003,按开关没反应。开始维修
2.拆开c壳,目测主板有烧糊,打开852D热风枪,吹下来,测量烧糊地方没有短路,通电,按开关原故障,看来问题不简单,果断拆下主板,万用表对地测量有短路,短路地方在cpu旁边的一颗电容,电容扣掉,阻值恢复正常,继续测量板子无短路(维修时忘记拍图)
3.被烧掉的地方 一坨锡直接搞定

4.通电,按开关电流上去了,装机,测试 完美修复

网友:
一铊锡!这个点!赞一个

网友:
不错 幸好故障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