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 B85 PRO4 通病声卡维修

楼主(2020-10-17):
华擎 B85 PRO4 这个板子有一个通病就是 桥供电没有缺少1.1V :解决方案:飞一个1.1V电压给电感上面就行了,
   1.通电,手摸cpu不发热,万用表测量 CPU无供电,内存供电1.6,桥供电无
  2.目测无断线,腐蚀,测量无短路, 按照通病来修,飞一个1.V给桥电感
  3.通电测量桥1.1V供电正常,cpu供电也出来了
  4.先内存-南桥-cpu供电顺序;很多无cpu供电的,先修出来南桥供电
  5.插小喇叭,机器不跑码,供电也正常
  5.把声卡芯片吹掉就好了。

网友A:
吹掉的不是声卡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吹掉的不是声卡吗

看着那个位置,不是网卡,确实是声卡,,,

网友B:
维修思路很清楚,就是可能口误,把声卡说成了网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维修思路很清楚,就是可能口误,把声卡说成了网卡。

打错了。改回来了

网友C(2020-12-21):
吹掉声音不没有了吗

网友C(2022-10-21):
谁知道24旁边那个是什么元件,什么规格?bdfile://tmp_L3N3YW5fdG1wXzE2NjYzMzQ3Mjk4OTRfSU1HXzIwMjIxMDIwXzIxNTAxOS5qcGc=.jp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