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DABKLGMB8D0 读取ec程序

楼主(2020-10-17):
华硕DABKLGMB8D0 rev:d 读取的ec程序。it8987e。个人感觉这个ec插电会从BIOS自动下载程序。个人意见。楼主上传,别人未测试,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    -版主留

DABKLGMB8D0 it8987e.BIN

网友:
楼主厉害,大公无私

网友A(2020-12-04):
我上了一个空的EC不行   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上了一个空的EC不行    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刷

我当时也是换了ec不行。最后查到是bios到ec的30欧电阻变大,你可以看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当时也是换了ec不行。最后查到是bios到ec的30欧电阻变大,你可以看看

你那个电阻在哪个位子   是BIOS的8脚连接的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那个电阻在哪个位子   是BIOS的8脚连接的吗

在内存槽那里。这个有点位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在内存槽那里。这个有点位吧

有点位    但是具体哪一个    不知道   要看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点位    但是具体哪一个    不知道   要看看

kr134那一排电阻

网友A:
我测试了  都是好的   BIOS直接的电阻我测试了  都是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测试了  都是好的   BIOS直接的电阻我测试了  都是好的

我也不知道了。只能慢慢查了

网友C(2021-07-10):
兄弟我手里有一台这个机子,开机键盘C键一直按着,键盘线拔了 进PE还是一样,一直输入C键,我想刷个EC程序,请问一下这个EC刷写跟9012一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兄弟我手里有一台这个机子,开机键盘C键一直按着,键盘线拔了 进PE还是一样,一直输入C键,我想刷个EC程序 ...

和it8586e一样,rt809h,我读这个是接键盘接口上读的,

网友D(2021-10-08):
809f不能读EC程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809f不能读EC程序吧

不能,

网友(2022-03-09):
键盘乱跳 刷bios不好 ,刷ec程序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