网驰B150M-E PRO V20不通电

楼主(2020-10-17):
客户送来网驰B150M-E PRO V20主板,说是不通电。
  • 插电源,短接开机键,电源风扇不转,不开机。
  • 观察主板cmos电池没放,拿了新的电池放进去
  • 再次插电源开机,发现开机正常了。
  • 维修完毕。
总结:这块主板需要插入cmos电池才能正常开机。

网友A:
你只晓得要插电池,但不晓得为啥?

现在我来告诉你,电池这一路先经过一个1K的电池,告诉IO,这个也是检测电池电量的【不能低于2.8V】
主要只要插上2032电池,这个时候PCH只是在G3状态【PCH的RTC电路已经开始工作了,其中有:1、VCCRTC、RTCRST、SRTCRST、32.768起振】

当你插上ATX电源的时候,才会得到3VDUAL_PCH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只晓得要插电池,但不晓得为啥?

现在我来告诉你,电池这一路先经过一个1K的电池, ...

精辟老道耐心……谢谢

网友:
精辟老道耐心……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只晓得要插电池,但不晓得为啥?

现在我来告诉你,电池这一路先经过一个1K的电池, ...

学习了 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你只晓得要插电池,但不晓得为啥?

现在我来告诉你,电池这一路先经过一个1K的电池,告诉IO,这个也是检测电池电量的【不能低于2.8V】
主要只要插上2032电池,这个时候PCH只是在G3状态【PCH的RTC电路已经开始工作了,其中有:1、VCCRTC、RTCRST、SRTCRST、32.768起振】

当你插上ATX电源的时候,才会得到3VDUAL_PCH

理论知识你咋学的那么厉害

网友:
跟联想一样,捡钱了

网友:
这主板真是脏的一塌糊涂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你只晓得要插电池,但不晓得为啥?

现在我来告诉你,电池这一路先经过一个1K的电池,告诉IO,这个也是检测电池电量的【不能低于2.8V】
主要只要插上2032电池,这个时候PCH只是在G3状态【PCH的RTC电路已经开始工作了,其中有:1、VCCRTC、RTCRST、SRTCRST、32.768起振】

当你插上ATX电源的时候,才会得到3VDUAL_PCH

真正是高手,知其然知其所以然。

网友:
捡钱货来了

网友:
哈哈 主板也有点脏 应该刷一刷

网友:
我觉得不是没插电池,因为我上次也修过一张a320主板,也是必须装电池才触发,但是不装电池为什么不触发呢?因为vbat待机就算没有电池也应该有3 v,测到vbat线路短路了,所以只有装上电池有了3v才能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你只晓得要插电池,但不晓得为啥?

现在我来告诉你,电池这一路先经过一个1K的电池,告诉IO,这个也是检测电池电量的【不能低于2.8V】
主要只要插上2032电池,这个时候PCH只是在G3状态【PCH的RTC电路已经开始工作了,其中有:1、VCCRTC、RTCRST、SRTCRST、32.768起振】

当你插上ATX电源的时候,才会得到3VDUAL_PCH

厉害理论知识相当可以

网友:
跟V星一个屌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只晓得要插电池,但不晓得为啥?

现在我来告诉你,电池这一路先经过一个1K的电池, ...

3VDUAL_PCH不应该是待机5V转换吗?怎么还要受控桥的条件      还有SRTCRST是什么信号?

网友:
终于知道原因了!以前只晓得电池没电开不了机

网友(2020-11-30):
大神膜拜一下,小小白学习中。

网友:
主板脏得可以,可以吹吹灰再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