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华硕FX PRO显卡驱动不了求解!

楼主(2020-10-17):
华硕FX PRO显卡驱动不了 系统做了好多版本 都是不好用!显卡也加焊了没效果!显卡有点贵!怕换完了也不好用!

网友:
华硕的先刷bios

网友:
干bios! 驱动错误43 用mats 扫描有坏块干显存 再干gpu!注意打值显存到gpu的线路有无短线!

网友A:
你不换显卡难道你要换显存?要搞成大工程哦

网友:
换显卡吧,,,,

网友B:
换N16P了!!!!!!!我以前修过打了驱动就死机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N16P了!!!!!!!我以前修过打了驱动就死机的!

怎么解决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换N16P了!!!!!!!我以前修过打了驱动就死机的!

我有个g150t,打驱动就死,换了显卡,显存没解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不换显卡难道你要换显存?要搞成大工程哦

卧槽,打不上显卡驱动,显存原因多了去了

网友:
最后怎么处理的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ASUS的,遇到过刷过BIOS不匹配,能亮机,但显卡驱动打不上的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有个g150t,打驱动就死,换了显卡,显存没解决

mats扫下显存了,确认做好了!!!!我昨天搞个RX580换2显存,不定时死机!!原因是无铅的显存没做好,重值解决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