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戴尔]
戴尔显示器只有黑白色没有彩色

楼主(2020-10-17):
请大神指点迷津,感谢!!

网友A:
菜单可以显示彩色的,,,,
你换过主机来试机吗,,怕是你的显卡设置的问题呢

网友A:
另外,有的显示器也有这功能,所以你要说明是显示器的型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另外,有的显示器也有这功能,所以你要说明是显示器的型号

戴尔E1913SF,这个现象是不是触发了工厂模式?还请指教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菜单可以显示彩色的,,,,
你换过主机来试机吗,,怕是你的显卡设置的问题呢

这个接的录像机,用别的显示器没有问题,接上这个就是黑白的,菜单上的彩色我也注意到了,在主菜单上恢复了初始状态也不行,还望指教,多谢!

网友:
监控是不是雷击或者烧了出现的这个现象   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 输入信号这一块

网友:
匹配问题吧,显示器应该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戴尔E1913SF,这个现象是不是触发了工厂模式?还请指教!!

这显示器好像没有这黑白显示功能,但你可以把它复位一下,,,但最终还是怀疑你的信号就是黑白的,,

网友:
显示器偏色的倒遇到过,像这种显示黑白的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换个正常的显示器排除一下 测下RG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