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笔记本A1278 12款进水无背光

楼主(2020-10-17):
客人拿来发现进水不开机,擦电小绿灯不亮,修好开机了,,屏线已经烧了,外接显示器开机一切正常,后来发现烧了的两个脚是屏的背光升压。眼睛看是通背后两个大电容的 有阻值 ,开机测试没有电压,本人修手机的  电脑笔记本没有经验,求大神指导,我也没有图纸,欢迎讨论

网友A:
换背光芯片,还有保险容易开路

网友:
背光芯片在哪  保险又在哪 不知道啊,

网友:
建议送修 没图纸没料板怎么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背光芯片,还有保险容易开路

背光芯片在哪儿啊,还有保险

网友:
先清理主板所有氧化点

网友B:
在用电流表试下 肯定短路了

网友:
图纸论坛有  要是非专业修笔记本的建议送修

网友:
都是高手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用电流表试下 肯定短路了

背光电压为0

网友:
屏接口边上小小的BGA是背光芯片,里面进水了,取下来量如果没烧洗干净加锡,焊回,加换保险、新芯片8块钱

网友:
看下背光升压保险     还有接口    这个机子很简单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