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am4主板的EC,信号如何测?

楼主(2020-10-17):
上图看下,如图所示。做的根苹果类似。bga封装,都没有引脚了。
图上是ga-ab350m-gaming3主板。

网友:
维修起来,又费事了。

网友:
这是PCH 左边那个才是EC

网友A:
。。。。。这么老的板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。。这么老的板子

AM4现在AMD最新的板子!有AM3老吗?

网友:
左边才是io     右边是南桥

网友:
换板最稳定了

网友:
又是刷分的、可耻

网友:
这帖子明显是来骗分的。

网友:
哈哈,这也可以,amd这个桥挺好看

网友:
这个桥挺好看

网友:
AM4开始已经没有桥了 功能都集成到了cpu。原来桥位置是个hub芯片

网友(2021-03-24):
引用 网友A:
。。。。。这么老的板子

am4主板很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