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0-80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一串

楼主(2020-10-17):
g50-80 客户反映使用都正常 无线有个八叉  合上盖子自动关机   正常关机会自动重启关不掉   打开后盖发现无线网卡2个天线接口都坏了  线断了一个  拆机先去掉休眠开关 及复位键   开机测试  合上盖子自动关机已解决   正常关机自动开机依旧  刷bios 用烙铁短接给电池放电依旧 换ec 依旧  最后想到放电的时候只是用烙铁短接的 所以拆机 去掉电池再试  故障排除  无线网卡 强开 维修结束

网友:
原来是这样的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自动开机  cmos 电池放电解决的??

网友:
自动开机时给cmos电池放电解决的吗?  无线网卡强开是啥意思?请楼主给说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