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 EC坏不触发故障维修

楼主(2020-10-17):
 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A1466,说是不触发,插电流表测机结果电源灯不亮,和客户谈好然后拆机,对准板号找图纸,先测公共点由8V多,测3V,5V结果没有,断电测3v,5v电感均无短路,然后测试线性电压正常,那就先从PWM芯片U7501下手。

  测试23脚VIN没问题,再测EN,EN1,EN2均无电压,那就下手EN开启这三个脚分别为12脚EN  SMC_PM_G2_EN,4脚EN1  P5VS4RS3_EN_R,21脚EN2  P3V3S5_EN_R。

  首先查12脚EN开启为SMC_PM_G2_EN点击图纸搜索,来到U5000 SMC。

  此SMC_PM_G2_EN是由U5000 SMC芯片发出,于是测阻值没短路,由于是封装芯片无法测有无断线,那就先测这芯片的工作原理,先测此芯片VCC。

  测到L5001待机时有3.3V正常。

  再测SMC_RESET_L复位,结果没有反应,这应该就是问题所在了,随后就进攻SMC复位。

  从图纸上搜索到时U5110芯片发出SMC复位,习惯性先测试一下此信号的阻值,结果让人惊喜,居然对地短路了,那就好办多了,SMC复位到的地方不是很多一个是U5110,接口J6100, ISL6259,先拆下U5110,测阻值还是一样的,J6100由于是接口我就没拆了,那就跳过拆ISL6259再测还是短路,这样表明是SMC芯片本身的问题了,或者是板层短路,我想的是前者,那就动手拆吧,上BGA一顿干。

  BGA刚停就马上用万能表测试阻值,果然如我所料不短路了,此SMC带程序只能从料板拆,刚好前天有从淘宝买的料板,直接点珠上BGA又是一顿干,等待冷却,上电,绿了绿了终于绿了,先是电源头亮绿灯然后再亮黄灯,接上电池Duang的一声天籁之音来了,装机测试,完美收官(EN2是由SMC_PM_G2_EN_转换而来,EN1是开机之后才有)。

想学笔记本维修吗?

  点击链接http://www.wmdang.com/index/index/introduce/inviter/1995.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,里面有手机,电脑,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,维修经验等等,方便新手老手,让你少走弯路。

网友:
搞个ec还要上bga吗?这动作是不是有点大了

网友:
写的很详细 ,受教了

网友:
EC 换的是拆机的吗?

网友:
干ec上bga,是醉了!

网友:
没有遇到复位短的一般都是3.42短直接拆EC换一个ok

网友:
EC 换的是拆机的吗............

网友A:
用风枪就能吹下来

网友:
楼主修器思路清楚

网友:
路过看到资料有用,保存一下以备下次急用时调用。

网友:
好一个顺藤摸瓜!厉害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风枪就能吹下来

用什么风枪能吹下来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用什么风枪能吹下来?

我的858风枪吹不下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858风枪吹不下来

下加热预热

网友:
快克2008能吹下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