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adPro9.7不开机热成像秒杀

楼主(2020-10-17):
今日收到一台iPadPro9.7寸。初步检测为不开机。
充电口上电发现电流为5V0.5A,并且不联机,长安开机键和home键强制重启电流无变化,典型的B+短路现象。

拆开机器后确实为B+短路。

直接热成像不墨迹,分分钟秒杀。

发现是WiFi边上的电容击穿,但是电容在里面一颗,我直接两颗一起挑掉。

阻值恢复。

直接装机测试OK,捡钱。

网友:
高端工具就是好

网友:
电容老要短路!

网友A:
楼主热成像好先进,能否给个链接

网友:
事半功倍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热成像好先进,能否给个链接

RC10 也就4000多块钱

网友:
修个机子 100~200  用个热成像这么高端 划不划的来

网友B:
这个热成分辨率多少?价格有点高,坛友有用卡特 s61手机的吗?带热成像功能价格1600左右,
热成像除了修个大短,别的电路问题有用处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热成分辨率多少?价格有点高,坛友有用卡特 s61手机的吗?带热成像功能价格1600左右,
热成像除了修个 ...

主要是修手机漏电 大短路松香和摸都可以 漏电10几毫安的 只有热成像找了

网友:
热成像啥玩意?这般高端!

网友:
吃瓜群众啊

网友C:
卡特s61
我有
想出

网友:
轻松秒杀,捡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卡特s61
我有
想出

那就是对维修笔记本来说用处不大,

网友:
真香,但好贵哦

网友:
RC10 也就3000多块钱

网友:
如果维修业务量比较大,买几个维修利器完全正确

网友:
我也要买一个

网友:
有工具还是挺好搞的 分分钟秒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