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a9 cpu容易拆坏??

楼主(2020-10-17):
拆了几个6s的a9 cpu,重装cpu,不装硬盘后进不了dfu模式,开机电流正常60ma,装原装硬盘也不抖动。还有两个重装cpu单板开机电流0-20ma跳变,cpu都没有正常工作,搞不懂为什么就坏了,以前感觉a9最耐拆没坏过,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:
植锡和安装绝对没有问题的

网友A:
测一下风枪温度是不是不稳定了

网友:
怎么测啊,用万用表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一下风枪温度是不是不稳定了

怎么测啊,用万用表吗

网友:
330  度对纸吹5秒开始变黄

网友:
估计晶圆虚汗了

网友:
学习者,,事竟成!!

网友:
我前天拆一个也翻车了,NND,现在打击好大,连6S都干不好了.

网友:
不会啊,A9特耐操,随便搞

网友:
弄好了,cpu没坏,撬cpu的时候弄到了cpu边上的小电阻了

网友:
最近也在练a9一直没搞好,净挨师傅骂

网友:
修手机细节决定成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