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6P移动4G没有了只有2g

楼主(2020-10-17):
本来是没信号的 修好了 过几天结果 现在6P 移动卡4G没有了 只有2g上网太慢了 但是联通卡有4G 高频功放和高频开关都换了 没头绪了
信号

网友:
刷机就好

网友:
把时钟换了 不行就刷机 或者还原

网友:
修4G后要还原网络设置

网友:
先看看什么版本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