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进水,修复后暗屏

楼主(2020-10-17):
机器进水,清理加焊后,可以开机了,但是暗屏,进系统有声音,暗屏。测量主板屏线接口,3脚4脚有24v供电,说明升压正常,18脚19脚有3.3v,测量U9000的1,2,3脚,都有3.3v,U9701进水加焊无果,谁遇到过,给指点下。谢谢。

网友:
不错的思路

天意wx -5 恶意灌水刷分|广告,小心账号!

网友(点评):
发帖人是求助 什么思路还不错…………

网友:
一个是换屏试试一个是看看是不是亮一下马上灭是的话看看lid信号还有背光芯片直接换一个

网友:
兄弟,电感边上那个点断线了

网友:
搜索一下论坛有案例的

网友:
换个升压芯片试一下。

网友:
也是进水,遇到过硬盘坏引起暗屏,拆了就OK了

网友:
一个是换屏试试一

网友:
电感边上那个点断线了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