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0 G3

楼主(2020-10-17):
进PE正常, M.2也正常, 就是安装SATA硬盘,只要PE装好系统之后,再重启,就是死机。BIOS刷的最新的。

2.3.5.6脚阻值 130K左右, 5v正常,只要进系统就黑屏死机,换硬盘也是一样。10脚 无电压,正常是不是应该3.3V  插上硬盘之后为低电平,这里插不插都一样,但对地阻止看着是正常的,400K左右。求思路

网友:
没有短路的情况.看看数据正常吗。不行换南桥

网友A:
PE都正常明显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E都正常明显是桥的问题

6代u 怕把cpu干坏,还是算了,换m.2接口硬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