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-DS2惯例换电阻怪事奇谈

楼主(2020-10-17):
      妓嘉H61M-DS2触发后反复重启,ⅠO测12V和5V电压都为3Ⅴ。一般正常为2V。
      找个H61M-DS2图纸,查到12V分压电阻上30.9K 下10K,5V分压电阻上7.15K下10K    。
       全部换掉,再开机还是故障依旧,量电压还是3Ⅴ。心想莫不是走神了又把拆下的装上了。
      于是小心地再取4个新电阻换上去,确定无误上电,再量。。。。。  法克,捷克   斯洛  伐克,两脚都还是3Ⅴ 。
      元芳你怎么看?  总感觉事情有点脱离各种普通物理定律了,简直属于量子论的测不准范围了。
    按道理电容失效lO失效,也不致于两脚电压都变为3V,难不成两脚内部短路了?没有
    打开图纸认真看下,确实按图纸标示阻值换的,没换错,一边顺手拿计算器算一下,12V为10/(30.9+10)=2.44,然后12Ⅹ2.44=2.93,诶?
     两只乌鸦和三只草泥马窜过。。。。。
      再算了下5Ⅴ分压,结果也是约3V。。。。
     算了一下2V用的电阻,再换上去,滴一声响了屏幕也亮了,再用万用表量两脚全大概2V了。
     主板是V2.0,图纸是Ⅴ2.01,但如果说版本差异设计不同,这可能性不大。不至于两处电阻变值刚好都变成电压为3ⅴ吧。
             如果出厂就是按图纸所示装的电阻,那以前3V能亮为什么现在要改成2V才能亮 ?  这个电压到底应该是3V还是2V  ?      也许又是一起未解悬案。

网友:
图片点插入点成负号了,手滑

网友:
忘了,上亮机图

网友:
幸亏楼主换了个思路,不然走进死胡同。

网友:
前面一台华硕笔记本,按键板到主板的排线断,结果换了一根线,方向搞反了,本来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的线序,现在接到按键板变为6、5、4、3、2、1 了,结果量到按键板螺丝孔有3.3v,甚为奇怪。

网友:
电阻包神奇,人手一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