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77TN检测不到风扇转速,电压显示异常

楼主(2020-10-17):
会是IO的问题么

网友:
换了电源也是一样吗?怎么12v会低这么多

网友:
换电源也一样,实际测量电压是对的,只是显示不正常

网友:
待机有吗。

网友:
毫无疑问,IO不工作。但不一定是IO问题。

网友:
查一下检测电路吧

网友:
应该是监测问题吧

网友:
改个风扇可以吗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一个是换芯片试试一

网友:
IO芯片电压检测脚上的上拉电阻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