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A450V 不出CPU供电维修

楼主(2020-10-17):
A450V不出CPU供电,过程就不说了,最后发现在12VSUSP转换不出12VS,,,虽然我有电路图,但点位图好像显示不出这个6脚的管子是什么型号,然后看了左边的PQ9106没什么屁用,干脆就把PQ9106拆到PQ9105那里去,PQ9106不装,此机维修结束

网友:
旁边改装了一个备用的配件?

网友:
。。。。这个题材可以

网友:
拆西墙补东墙的节奏

网友:
点位上能看到型号的,PU......

网友:
高手啊..备用的吗

网友:
一个是换芯片试试一